楼主(2016-03-31):
安川机器人型号是MPL300,码垛机器人,西门子的通讯方式应为profibus DP模式,请问机器人控制柜和PLC之间是怎么通讯的?
哪位有操作说明书,或者应用说明之类的,请详细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机器人控制器有没有扩展profibus DP通讯卡或是通讯接口的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机器人需要加一个profibus模块,西门子那边也要加一个profibus模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机器人需要加一个profibus模块,西门子那边也要加一个profibus模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既然安川有Profibus模块,那么应该会有GSD文件。

在西门子侧组态DP网络,加载安川提供的GSD文件,然后调用SFC14,15来接收发送数据,数据接收地址应该安川会有提供其Profibus模块说明。

网友C:
我们用的安川机器人98年的,和PLC数据交换使用的是机器人的用户端口,,再机器人的程序里读取用户端口的状态实现的。

网友D:
CVLSAM说的是正确的办法。

西门子PLC组机器人正是这种办法。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安川机器人好像没有GSD文件,只看到过KUKA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