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的模拟量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6-03-31):
。。。。。。 就是那个测量类型,默认是电压,想要选电流点击反应都没有。
是要激活什么吗?

楼主:
。。。。。。就是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就是那个测量类型,默认是电压,想要选电流点击反应都没有。
是要激活什么吗?
因为只能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的话需要串接精密电阻。

网友B:
你这是CPU自带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和s7-200(CPU 224XP)自带的模拟量一个道理,只接受电压信号。

楼主:
。。。。。谢谢指点 。
不过不是太明白,要遇到电流输入还要窜接电阻。。。。麻烦。
又或者有相应的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
不过不是太明白,要遇到电流输入还要窜接电阻。。。。麻烦。
又或者有相应的模块?
模拟量扩展模块SM1231

网友C:
2楼高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心的兄弟!

网友D:
1214C自带的只有电压输入。想要其他的话买模块吧

网友E(2016-10-29):
回复 网友A:
老师请问一下,我买的PT100的温度传感器带一个转0-10V的模块,接上去为什么一直是0,读不到数啊?M点接的传感器的负,通道1接的正,模拟量通道的M需要从前面输出M并一根线过来吗?还是怎地?谢谢了,很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请问一下,我买的PT100的温度传感器带一个转0-10V的模块,接上去为什么一直是0,读不到数啊?M点接的传感器的负,通道1接的正,模拟量通道的M需要从前面输出M并一根线过来吗?还是怎地?谢谢了,很急!
。。。。。已经在你的贴子里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