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上升和下降的时候会有顿一下的小幅下落,使用的是电机链条拖动,不想换电机,现在想问下,通过调整参数能让下落情况消失吗?架子大概有近一吨重。电机在升降架上,电机运行拖动链条,拉动升降架

网友A:
提升机电机带刹车才行。

楼主:
有带刹车,现在解决了,通过调电机刹车和变频器I/O42、43、44、的参数解决了问题

网友B:
这个简单,把链条调紧一点了,有时候是链条拉松了,所以到了指定位置后,由于链条拉了长了点,所以会下滑一点,直到链条被张紧到不能下降了。

网友C:
先刹车,变频器后停止

网友D:
是呀,升降控制,只要有溜车现象,都是调整抱闸的动作配合问题。

网友E:
抱闸抱好就行

网友F:
参数设置不合理:减速时间、停止频率、制动强度

网友G:
电机制动抱闸没调好,也有可能是链条长时间磨损间隙变大链条松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