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疑问

楼主(2016-03-31):
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完成放工件模块(上升到位复位放工件模块,然后开始动作测量);检测测台有工件,开始动作测量;也就是我上升到位跟测台有工件这两个条件是先得电的,其次动作测量再得电,然后去"SETR1515"。可是问题出来了,它会偶尔的出现前面的所有条件满足之后没有 "SETR1515"?  求各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
本人表达方面不是很完美,不清楚的可以详细问,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可能是M组动作测量上延脉冲问题,不要这个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要  下面我就无法"RST R1515"了啊

网友B:
用微分监测一下,肯定有哪个变化了

网友C:
不行换个方式写就好了。

网友D:
问题在你的m上升沿 如果m先上升结束了 另外条件在满足 就不会set,

网友E:
限制动作测量脉冲出现的时刻试试,比如保证在上升到位、测台有工件信号之后。

网友F:
把那行单独写在上面.只保留上升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M是在其他条件满足之后才采集到上升沿的

网友G:
6楼的解释已经很准确了

网友H:
应该是上沿脉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