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进

楼主(2016-03-31):
西门子s7200系列新增一个IO模块,需要在编程软件里增加模块吗?如果需要加怎么加?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A:
不用,直接写地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直接写地址就行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
谢谢两位大神

网友C:
还没用过。

网友D:
直接写程序就行了  200不用组态硬件

网友E:
200不需要组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