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欧姆龙PLC   继电器老坏  由于继电器反复通断  所以一排小继电器老容易坏的
继电器型号:MYAA024D    想问问各位有没有耐用点的代用型号继电器?

网友A:
是否是正品,欧姆龙的山寨很多。

网友B:
是plc的继电器吗  换个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C:
山寨的还是?外接继电器扩容!

网友D:
是动作次数频繁,使用寿命到了吗?

网友E:
寿命达到80~100W次坏了属于正常,如果频繁动作,那么选型时就应当使用晶体管的型号;

网友F:
设计者没经验
曾经遇到一电梯改造的,控制显示的某个继电器老坏,还理论呐,告诉他,是控制一的继电器,他不信,后查线,事实面前他才认数。

网友G:
带的什么负载呢 若是感性的阻容加吸  现场碰见过自动打包机  驱动的是大功率的交流接触器  触点老化的快

网友H:
将带负载的触点并起来用

网友I:
加中继放大

网友J:
建议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K:
频繁输出的话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效果会好些

网友L:
继电器接个续流二极管啊!!!

网友E:
MYAA024D这个是日本高泽见品牌的继电器,正品的话这继电器质量还是非常好的,FX3U系列PLC内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M:
正品的应该没问题,牌子大,假货也多

网友N:
是PLC内部的继电器还是外部的?如果是内部的就改成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O:
是不是用到假货了.

网友P:
用晶体管就好了。外加继电器。

网友E:
一是负载过大,那么继电器可能30万次就报废了,太大就直接烧毁了;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动作太频繁,这个必须用晶体管型的;

网友Q:
从我们使用的情况来看,欧姆龙的继电器相比其他品牌来说,故障率确实要高一些。

网友R:
换输出是晶体管的吧,是输出触点坏还是继电器线圈坏呀?

网友S:
行货就是选型不当,水货不与讨论

网友T:
PLC继电器输岀式的有一定的使用寿命,我司有几台设备为三菱PLC:fx1s24MR经常有输出继电器触点损坏,换成晶体管输出的PLC成本大,最后把PLC内部损坏的继电器拆下用0.5线从电路扳引出用外接继电器使用,改动后的寿命比原装的长达3倍之多,而且维修更换也容易,但外接继电器线圈直流电阻要和原装接近,不然会埙坏PLC继电器驱动电路,或是不能驱动,上述供参考!

网友S:
引用 网友T:
PLC继电器输岀式的有一定的使用寿命,我司有几台设备为三菱PLC:fx1s24MR经常有输出继电器触点损坏,换成晶体管输出的PLC成本大,最后把PLC内部损坏的继电器拆下用0.5线从电路扳引出用外接继电器使用,改动后的寿命比原装的长达3倍之多,而且维修更换也容易,但外接继电器线圈直流电阻要和原装接近,不然会埙坏PLC继电器驱动电路,或是不能驱动,上述供参考!
这个改造跟我把继电器的YO--Y6改成晶体管输出脉冲一致

网友T:
快下班了,看到23楼的兄弟说用晶体管代替继电器是可行的但要计算的,改来也费事,继电器输出直流交流都可控制而且负载能力强,晶体管输岀只能通直流有源型和漏型等,且输出电流有限制,两种用途不一样,根据所控制要求来选用.下星期一再玩吧!再见!

网友E:
就这款,上面是日本原产的,三菱在日本生产的FX3U用的是上面这款;
下面是在国内产的,OMRON小型机上海产的用的是下面这种;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就这款,上面是日本原产的,三菱在日本生产的FX3U用的是上面这款;
下面是在国内产的,OMRON小型机上海产的用的是下面这种;
难道是国产质量差点?

网友E:
呵呵;也不会差的;

网友V:
如果是触点容易坏,在PLC外加中继感觉最好,一般PLC内部的小继电器不太容易坏,除非负载与输出不匹配,加耐电流大的中继转换下方便安全经济。如果是烧线圈的话,直流继电器线圈上加个二极管,交流线圈加电阻电容保护。频率高的话用晶体管输出,不管是源型输出还是漏型输出,都可以在另外串接NPN或者PNP型的三极管做开关管来辅助输出。

网友W:
不行就在PLC与负载之间加中间继电器,以增大触点的负载能力,但如果动作太频繁的话,就建议换晶体管输出型的。

网友S:
动作频次高的话必须晶体管直接输出或者加固态继电器扩大输出

网友X:
应该是继电器动作太频繁造成的。

网友Y:
不管是否正品,外接中继中转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