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热管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楼主16A的空开,接了3个加热棒,加热棒上标的功率为250W,为何在开启一段时间后空开跳闸?
刚开始为什么没跳,而是开启一段时间后才跳?
开启一段时间后跳闸,重新合上空气开关,为啥还是继续跳闸?
请高手们解答。

网友A:
若跳闸后送电、接着又跳,则像是过载跳闸;
如果负载无问题,可检查开关。

网友B:
测一下电流,绝缘,没问题换开关。

网友C:
有可能电热棒的问题,电热丝在加热到高温时接地(外壳)了,在恢复常温时又与地脱开

网友D:
卡一下电流看是过载吗

网友E:
嗯,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F:
估计是加热棒的问题,看看是不是3的情况或者因为加热导致的加热棒间的电缆阻止过小,甚至短路

网友G:
有可能是加热管绝缘不好的原因,

网友H:
测下电流就可以分辨哪里问题了

网友I:
漏电开关先查加热管,空开的先换一个空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问题是开了一会就跳,出问题的时候再去测,一送电就断撒!

网友J:
估计开关问题多点,普通开关加热棒漏电也不会跳的。

网友K:
我只坐等答案出来。热故障大概率在电加热管。要不开关刚开始就该跳了,这个只是个人分析。

网友L:
这个测下电流就知道是那的问题了,空开是有动作曲线

网友M:
电热棒,开关都有可能。检测一下电流。

楼主:
测试完毕!开关没问题,温控器不中,直接电容爆掉了!吓死宝宝了!!

网友N:
是不是空开有问题。

网友O:
这个:温控器实在垃圾,还好断路器保护了,不然起火呼啦啦

网友P:
会不会是250后面掉一个零

网友Q:
控制问题啊
这个只能说质量不好了!

网友R:
温控器工艺太老旧了,升升级吧。

网友S:
温控坏了跳闸 有点不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R:
怎么升级啊!!!

网友R:
不知道你的设备的控制方式,如果是一段控制的直接用智能数字温度控制器就可以(例如80℃以下加热,到90℃停止),如果是三段加热可以使用PLC控制,也可以使用三个智能数字温度控制器(例如第一个设为50℃以下加热,到60℃停止;第二个设为60℃以下加热,到80℃停止;第三个设为80℃以下加热,到90℃停止可以灵活设置,达到最佳控制)。使用PLC控制的好处是,通过编程轮流切换电加热丝,使电加热丝的工作时间基本相同,增加电加热丝的使用寿命寿命。

网友R:
回复 楼主:

网友T:
电流正常的话,空开换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R:
谢谢,我已经把温控器寄回厂家了,他说给我调换。

网友U:
测电流,最有说服力,一测便知

楼主:
回复 网友U:
已测已测,温控器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