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有一个项目使用该伺服,使用要求是通过伺服脉冲控制机器在机架上左右运动,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读取的脉冲位置参数正确,但实际位置偏超了,请问这应该怎么解决,是哪几个参数没调好? 伺服不准备装制动电阻,通过频率控制速度,但是频率给出过高,会报警F7452跟随误差过大,停止运行

网友A:
速度快的要装制动电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的要装制动电阻的吧
不准备使用,成本问题

网友B(2016-09-10):
回复 楼主:
no  pa shaobu
把每一个黎明当作你生命的开始,把每一个黄昏当作你生命的总结,让每个这样短的生命都成为你可爱事业的脚印和你得到心灵充实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