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型号WZP241 分度pt100 里面接线柱柱标A,B,B’各代表什么?这种是不是要加变送器?

网友A:
看你接到什么地方了,有些模块是可以直接接热电阻的,如果你想要4-20mA那就需要个变送器

网友B:
这是三线制热电阻元件,A.B是热电阻的两端,B与B'是同一引出端,可直接与三线制的仪表或模块连接,可不用变送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线制热电阻元件,A.B是热电阻的两端,B与B'是同一引出端,可直接与三线制的仪表或模块连接,可不用变送器。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线制热电阻元件,A.B是热电阻的两端,B与B'是同一引出端,可直接与三线制的仪表或模块连接,可不用变送器。
正解,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线制热电阻元件,A.B是热电阻的两端,B与B'是同一引出端,可直接与三线制的仪表或模块连接,可不用变送器。
这位高手正解,不过要不要变送器要看使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