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消防用,两用一备,互为备用,用两台变压器,谢谢!

网友A:
两用一备?一个变频器由启动运行到工频转换,再去切换另外一台电机重复操作,直至三台电机都被投入运行备用的变频器与他轮流使用。

网友B:
一个变频器带一个泵,另一个变频器一拖二带两个泵

网友C:
用接触器切换,

网友D:
原来是用两台变频器带呀,用变压器带?吓到宝宝了。
关键是你的水泵管道是如何设计与安装的呢?三台水泵都是泵水给相同的一根主管道吗?这就好办了。

两用一备,就是当两台同时运行着的水泵,其中任何一台水泵故障的时候,另一台备用泵立即就能切换进去替代故障水泵进行工作,那么这台备用泵,使用两路电源线路从两台变频器获得驱动电源,使用两个接触器进行是否导通运行做控制。

网友E:
2台变压器,是不是双电源??
2用一备简单,

网友A:
擦,是两台变压器?昨天看走眼了。变压器一用一备,这有什么难的?三颗线做一个转换行吗?双电源供电。

网友F:
【消防用,两用一备,互为备用,用两台变压器,谢谢!】。。。。。        我想不会是两台变压器,另一路电源可能引自柴电机组  两用一备在消防规范中也没这种要求。一般都是如果发生火灾 消控中心首先都要先切除非消防用电 来保证消防用电   同时启动柴电机组通过双电源转换专供消防【应急照明,消防专用电梯 风机水泵等设备的临时供电】 ,,在北方比较大一点的风机或消防水泵类一般不建议用变频运行或软启动器启动运行,消防验收是不会通过的。建议用工频启动运行,你可提出具体技术要求 我这里有很多实用方案,可发给你。

网友G:
用个一百多块钱的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变压器,不是变频器,降压启动。12泵主用,3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用两台变压器带三个泵运转,12主用,3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两台变压器带三个泵,因为一个变压器带,对变压器的负荷太大了,所以加一台变压器,正常启动时1#2#启动,故障时切换3#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呀,我看错了,变压器带泵?变压器的变比是...?

网友H:
楼主说的应该是“变频器”不是“变压器”吧
两用一备,应该工频的那台一直运转,压力不够用时再看情况自动投入变频拖动的水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用一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降压启动,变压器,可以提供个图纸吗

网友A:
两台变压器是并联运行的吧?泵是两用一备。是这样吗?

网友I:
安装一台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