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哪位师傅用过西门子V20变频器,我要用家用电带三相切割机,请问怎么设置呢,我怎么都设置不好,6SL3210-5BE22-2UV0这是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如果功率小,这么用还是可以的。至于参数设置,要自己看说明书了。这里没有手册呀。帮不上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2.2千瓦的两级电机,我没有用过西门子的,有说明书,就是不太理解里边的具体含义,

网友A: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变频器和电机在第一次连接时,要做一个快速调试,把电机的参数输入变频器,然后,在变频器里做一个自动计算和辨识。才能正常运行,而且因为电机的等效模型是做了辨识的,运行起来其性能就比较好。

网友B:
正常10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自动计算的

网友D:
说明书有第一次运行的步骤,说的很详细,照着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