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报警

楼主(2016-03-31):
三菱plc下面两个灯亮红灯,什么报警师傅说说,谢谢了

网友A:
看能不能连上软件诊断下,看有没有错误代码。

网友B:
需要连接电脑在线查故障代码

网友C:
是什么系列的?用多久了,可能电池没电了

网友D:
FX2N的话电池需要更换了,换后重新输入程序;

网友E:
或可找说明书看看,或结合指示灯旁的标记辨别,及参考以上的回复。

网友F:
BATT 和error吧
基本是电池电量不够了

网友G:
会不会是因为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

网友H:
好歹说一下PLC型号,盲人摸象不好玩的

楼主:
Fx2n,谢谢大家是电池没电,程序丢了没有读到程序,再问个问题,程序报警了的plc读出来的程序再写进去是不是不能用了

网友D:
呵呵;电池没电,你读出的程序已经不全了,再写入当然也是没用的;

网友I:
应该更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