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发抖

楼主(2016-03-31):
有一台设备上一个步进马达今天发生发抖现象,没有走到位,手动单独运行可以,可是自动运行时就发抖,一年了今天才发现这种问题,是不是电机坏了?我改了频率,加减速时间也不行!救命啊?

网友A:
1细分太小或太大,太小步距脚就会大,所以在启动时就好比我们人开始跑步时迈大步一个意思,应该很好理解吧。
2起始速度到最高速度或最高速度到静止之间的加减速度的时间太短,便会造成抖动。
3就是电机接线接触不良,这个很少
4你的信号电压太低或过高,造成驱动内部光耦消化不良

网友B:
用了一年的设备,与设置参数关系不大,应该是机械出了问题,机械卡住了,电机负载过大,或者是和输端不同轴。总之都与机械有关。手动一般都比自动要慢,扭力大一些,所以能动作。

网友C:
把细分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D:
个人认为应该是机械运动部分缺少润滑油或者有卡阻

网友E:
先查机械再查电气!

网友F:
有没有用坦克链   有的话把电机电线换了就好了   我这边很多这个情况

网友G:
是不是机械卡了,不顺畅,步进电机是否会发烫,手动没问题,电机应该就是好的

网友H:
手动可以,自动打抖,那是自动的给定脉冲有什么问题吧?用示波器看看自动给定信号的脉冲,是否能发现点什么呢?

楼主:
设置电流大小,修改频率,程式改动,故障依旧,今天仔细看现场,才找到答案,步进前一个动作把产品移到步进机构装置里时,一个产品未完全到位,感应器已检测到位,马达就就转动一个步距角,由于卡料就会发抖。现在在机构上处理。自动运行1小时未发现电机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年的设备,与设置参数关系不大,应该是机械出了问题,机械卡住了,电机负载过大,或者是和输端不同轴。总之都与机械有关。手动一般都比自动要慢,扭力大一些,所以能动作。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问题已解决

网友I:
我认为转速设置太高,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