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6-03-31):
各位大神,最近小弟遇到了一个难题,是关于西门子S7-400  PID控制调节变频器的一个问题。被控制对象为变频器拖动的一个电子皮带秤,PID调节使用的是FB41 。外部输入信号正常,皮带称的瞬时流量也正常。给定值也能正常设定。但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给定值给为0时,PID的输出还会有一个数值。变频器的给定频率始终还是有数值。而且在调节的时候好像不是很灵敏。数值调节的也比较慢。我第一次接触FB41,不是很了解。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是不是PID的参数设置的问题。变频器的参数没什么问题。还有PID的整定有没有简单教程呢?大家有的话。麻烦一下发我邮箱吧!不胜感激。

楼主:
邮箱地址:15266348008@163.com

网友A:
不行啊,我最头疼的就是PID,不会!

网友B:
给定为0时还有输出,可能是做了输出下限了。
如果觉得调节慢,可以适当修改PID参数,比如P时间可以增大试试

网友C:
把你的块发上来.
设定值为0,没说不让输出啊.除非你说的是手动输出设定.
先把积分微分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