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今天我们公司拆了一个lenze电机的减速机。
1.曾经看过资料,伺服电机和减速机相对于普通的,在机械惯性上有很大区别
2.今天看到减速机和传动轴之间的连接。轴是光滑的,减速机内部也是光滑的
3.减速机塞进传动轴时,手都可以转动轴,轴在减速机内部转,直到把第三张图装在轴末端上,明显感觉要紧了
4.第三张就是装在第四张上面的

所以我猜想
1.虽然轴和减速机内部都是光滑的,但是他们肯定有一个紧固的方式,可能和第三个东西有关,但是我不明白原理、
2.第三张图没有电线,是随着轴一起转动的,所以不是刹车,而且伺服电机也不靠这个刹车。
3.我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第三图东西把传动轴撑开了,使得减速机内部的摩擦增大(两个光滑面)。

不知道是不是猜对了,请大神支招

楼主:
上传顺序不对。增加的就是那个小圆圈

网友A:
这个是锁紧盘的吧?

网友B:
估计那个锁紧器的内部是锥形的锁紧器对吧,越锁紧螺丝,就越膨胀内圈与外圈直径。
和爆炸螺丝一个道理。

网友C:
最后一张照片就是个涨紧套结构Baidu你就知道了

网友D:
胀紧套是一种无键联结装置,其原理和用途是通过高强度拉力螺栓的作用,在内环与轴之间、外环与轮毂之间产生巨大抱紧力,以实现机件与轴的无键联结。当承受负荷时,靠胀套与机件、轴的结合压力及相伴产生的摩擦力传递转矩、轴向力或二者的复合载荷。胀套联接主要有以下优点:对中精度高;安装/调整/拆卸方便;强度高,联结稳定可靠;在超载时可以保护设备不受损坏,尤其适用于传递重型负荷。广泛应用于重型机械、风力发电、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数控机床、自动化设备等领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看了下,有点点锥度。等同于膨胀了内径,增大摩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科普,张紧套和轴之间的力矩应该是有一个极限,如果传动轴卡死,力矩太大,就会相互打滑,从而保护电机和减速机。柔性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