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3GA 控制MR-JE-70A 的问题

楼主(2016-04-01):
刚开始接触伺服电机,编写了一个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但是伺服电机一直不转,但是电机能够进行点动的试运行,下图是写入PLC的程序,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啊? 小弟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先确认你的伺服接线没有问题;

网友B:
点动试运行的条件是伺服不使能,外部控制的条件是伺服要使能,参数方面调整了吗

网友C:
先用PLSY玩玩吧

网友D:
但是电机能够进行点动的试运行,
这说明伺服本身是没问题的,看你写的这个程序走相对定位也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就要看接线是否正确,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伺服电机要设置为位置方式,脉冲方式设置为 脉冲+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一下 接线有问题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线有问题 参数设置没问题 已经可以运行了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线有问题 参数设置没问题 已经可以运行了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是这样设置的 谢谢啦

网友F:
好像要把D8340复位先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像要把D8340复位先吧
D8340是存储当前值的,正常定位时是不需要复位的。

网友H:
楼主 电机点动是怎么设置的?具体怎么接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 电机点动是怎么设置的?具体怎么接线?
驱动器手册里面有介绍,通过驱动器上按钮可以设置操作,或者通过伺服调试软件也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