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讨论三相电380V 的R S T 任意两跟线之间的电压是220还是380.

网友A:
380v.660v等等等等

网友B:
不是380V吗

网友C:
两跟相线之间是线电压380V

网友D:
1伏-100万千伏,都有可能。你们就是闲的抬杠玩,表情 你们讨论的没意义,缺少前提,这个三相电是谁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对了~ 我们是闲的抬杠~@! 都把自己搞蒙圈了

网友E:
三相电有很多种啊   都是不同电压的

网友F:
无论星形还是三角形,相线和相线之间的电压都是380

网友G:
这个前提的电压等级都没得,是得说蒙了啊。

网友H:
什么等级的三相电啊.

网友I:
只能这样说:三相的相电压与什么接法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多少就是多少。星形和三角形接法与负载的最大承受力有关系,这个测量也只与测量的参考点有关。

网友J:
楼主的说法不严密,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区别

网友K:
三相电源供应线路,星接和角接关我们什么事?那是发电厂里面发电机组的事情,或者是供电所管辖的范围。
在三相380V的五线制电源供电系统中,任意三相火线之间的电压是380V,任意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220V,地线不能作为电源供电线使用。

网友L:
量下读出来就是了。

网友M:
与负载没有关系,380V   10KV     35KV      110KV      220KV     500KV     750KV等等

网友N:
如果是380V的电,随便两根都是380V。这是线电压,不知道你这电工怎么学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380V的电,随便两根都是380V。这是线电压,不知道你这电工怎么学得!!
已经确定了电压,怎么还在讨论???

网友P:
380呀,这还用问。

网友Q:
R、S、T若是进线端(不熟悉这标识),则电源电压是给定的;通常所说三相380V,是指线电压380V。
具体应用中,可参看说明书、设备有关标识等。

网友R:
引用 楼主:
讨论三相电380V 的R S T 任意两跟线之间的电压是220还是380.
我只看见这个。那就是380VAC了。

网友S:
你们没事闲的蛋疼的呀,,,哈哈哈

网友T:
就是380伏啊。

网友U:
我也蒙了

网友V:
通电量一下就不用争得面红耳赤了

网友W:
三相380的RST之间的电压是线电压,电压是380V.

网友X:
线电压380V

网友Y:
教科书是这么说的,相电压和线电压

网友Z:
有问题而提出来是正常的,而不在于是否是基础的、常识性的或简单的问题;
能从概念上理顺其关系,就有收获。

网友AA:
TN-C系统,TN-C-S系统,TN-S系统,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相线,中性线,零线,地线,相电压,线电压。
明白这些定义就OK了。

网友AB:
常见是是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是380,一根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220!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常见是是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是380,一根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220!

人们通常把相线叫做火线,这个好理解,但是零线呢?在三相供电的设备上,叫中性线。而单相供电的设备是一根相线和一根中性线,中性线被称为零线,所谓的零线只是在单相供电时才这么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