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客户送来几台三菱的1.5变频器,都是报THN过载故障的,但在我这里试机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难道就这样让他拿回去,哪位大师碰过类似故障的?

网友A:
现场看看就知道了   有些是电机问题   或者电线问题  或者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都有备用变频器,已经排除电机等因素 ,这些变频器也工作了七八年了,现在都停产了。

网友B:
要看故障什么时候发生的,拆开看一下,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每次投运都如此,可能与现场情况有关;
可以先做做常规的检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