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绝对值编码器怎么用,有2,4,8,16线的,具体用几线制的应该怎么选?在PLC程序里面怎么使用?

网友A:
三菱FX2N等都有专门的指令 直接读数过来运算就行了

网友B:
按照项目的资金预算,选型好编码器的品牌和型号之后,再以某个型号的编码器和某个品牌的PLC控制器做详细讨论吧。

网友C:
输出一般是格雷码,PLC要支持对应的转换指令;

网友D:
是总线输出还是普通I/O输出呢?

网友E:
是伺服上的还是   单独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独编码器,I/O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D:
I/O输入用法

网友D:
看到没有,就是FX3GA处理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这是十位的编码器是吗?多谢。我大概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是十位的编码器是吗?多谢。我大概知道怎么用了
9位编码器,十位编码器数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