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如 LD M8002

  设置通道字

  设置零点

  设置增益

不用每次 DA 转换时都写吧?

网友A:
设置一次就行了,除非你要改变对应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只要调整一次, 断电后自动保存, 还是每一次上电都得重新设置一次?

网友A:
设置后就保存了,以后不需要再设定,除非你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