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PLC主单元传过来的是 0-4000 的数字量, 要求对应输出的是 0-10V 的电压

这个零点是不是设置为 0 ,增益是不是设置为 4000?

但我看书上说 零点是数字量为 0 时的模拟量值, 而 增益是数字量为 1000 时的模拟量值, 那照这样做, 如果要求 0-10V 的

模拟量输出, 那么增益 应该是 2500(mV)吗?

网友A:
呵呵;你搞错了;
4DA对应的0~10V数字量为0~2000;如你的模块是新的,不需要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要调整成输入 0-4000 的数字量时, 输出 0-10V的电压要怎么调整增益?

网友A:
呵呵;瞎胡闹;
4DA只能最大到2000;

网友B:
你就不会/2?

网友A:
4DA识别的数字量为-2000~2000;
如果你非要0~4000对应0~10V,那么PLC里运算/2,得到的结果再写入DA对应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