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电机???

楼主(2016-04-01):
上边那个是什么?是转速检测么?作用是什么?拆看看了下电源380的那两根线G1G2是干什么的?

楼主:
是输出么????

网友A:
没见过,可以根据具体作用进行判断

网友B:
用于制冷系统的吗?

网友C:
第一次见

网友D:
有可能和电磁阀功能类似吗?大连帝国屏蔽电泵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9月19日, 是日本帝国电机制作所与原大连屏蔽电泵厂共同出资兴建的合资企业, 2001年9月19日,企业转制为日本独资,为国内最大的屏蔽电泵专业生产厂家。2002年12月3日,公司正式迁址大连三涧堡工业科技园区,现拥有员工450人,成为占地 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花园式工厂。

网友E:
没见过啊

网友F:
   普通离心泵的驱动是通过联轴器将泵的叶轮轴与电动轴相连接,使叶轮与电动机一起旋转而工作,而屏蔽泵是一种无密封泵,泵和驱动电机都被密封在一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压力容器内,此压力容器只有静密封,并由一个电线组来提供旋转磁场并驱动转子。这种结构取消了传统离心泵具有的旋转轴密封装置,故能做到完全无泄漏。
   屏蔽泵把泵和电机连在一起,电动机的转子和泵的叶轮固定在同一根轴上,利用屏蔽套将电机的转子和定子隔开,转子在被输送的介质中运转,其动力通过定子磁场传给转子
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搜索,屏蔽泵的屏蔽跟电气屏蔽两码事,不要混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普通离心泵的驱动是通过联轴器将泵的叶轮轴与电动轴相连接,使叶轮与电动机一起旋转而工作,而屏蔽泵是一种无密封泵,泵和驱动电机都被密封在一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压力容器内,此压力容器只有静密封,并由一个电线组来提供旋转磁场并驱动转子。这种结构取消了传统离心泵具有的旋转轴密封装置,故能做到完全无泄漏。
   屏蔽泵把泵和电机连在一起,电动机的转子和泵的叶轮固定在同一根轴上,利用屏蔽套将电机的转子和定子隔开,转子在被输送的介质中运转,其动力通过定子磁场传给转子
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搜索,屏蔽泵的屏蔽跟电气屏蔽两码事,不要混淆。
又长知识了。

网友H:
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磁力泵罢了,我以前做纯水机用得太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普通离心泵的驱动是通过联轴器将泵的叶轮轴与电动轴相连接,使叶轮与电动机一起旋转而工作,而屏蔽泵是一种无密封泵,泵和驱动电机都被密封在一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压力容器内,此压力容器只有静密封,并由一个电线组来提供旋转磁场并驱动转子。这种结构取消了传统离心泵具有的旋转轴密封装置,故能做到完全无泄漏。
   屏蔽泵把泵和电机连在一起,电动机的转子和泵的叶轮固定在同一根轴上,利用屏蔽套将电机的转子和定子隔开,转子在被输送的介质中运转,其动力通过定子磁场传给转子
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搜索,屏蔽泵的屏蔽跟电气屏蔽两码事,不要混淆。
谢谢学习了。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J:
又学了一招

网友K:
坛里大神真多啊,都木有听过这个东西,谢楼上几位科普.

网友L:
搜索得,电源线之外,可能有轴承磨损的检测信号线;另,可能还有温度继电器线。

网友M:
看了7楼的回复,我又学习了。

网友N:
第一次见过,应该是比防爆电机高一级别吧。

网友O(2016-07-20):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普通离心泵的驱动是通过联轴器将泵的叶轮轴与电动轴相连接,使叶轮与电动机一起旋转而工作,而屏蔽泵是一种无密封泵,泵和驱动电机都被密封在一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压力容器内,此压力容器只有静密封,并由一个电线组来提供旋转磁场并驱动转子。这种结构取消了传统离心泵具有的旋转轴密封装置,故能做到完全无泄漏。
   屏蔽泵把泵和电机连在一起,电动机的转子和泵的叶轮固定在同一根轴上,利用屏蔽套将电机的转子和定子隔开,转子在被输送的介质中运转,其动力通过定子磁场传给转子
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搜索,屏蔽泵的屏蔽跟电气屏蔽两码事,不要混淆。
谢谢学习了。还是有点模糊。
通俗的说,电动机的定子不与任何介质接触。

网友P:
原来此“屏蔽”和屏蔽电缆的“屏蔽”不是一回事

网友M: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

网友Q:
已经漏了2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