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各位大神:
   我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要实现以下几点功能:
1、英威腾变频器的速度信号外接显示并记录。
2、温度传感器信号显示并记录。
3、上述两者同时采集。
我应该怎么设计方案啊,需要哪些器材???加急啊。。。

网友A:
变频器可以通讯直接读取或者用AD模块采样变频器模拟输出端(模拟量输出设置为输出频率);温度传感器可用温度模块或用变送器由AD采样,

楼主:
问题是我们现在设备控制都是继电器的,没有PLC啊,是不是需要添加PLC和相应的模拟量控制模块才能实现。。。

网友B:
是在原有的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上进行改造对吧,楼主不是业内人士的话,还是让领导将整个技改工程承包给外面专业的自动化公司吧,涉及硬件连线,数据存储,参数设定,计算机编制控制程序,还要现场调试。

楼主:
我是想找个项目进行练手,这个项目改造是我提的,不是想做点成绩出来吗,呵呵。
自己做,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C:
1.英威腾变频器速度信号可通过控制端子输出(0-10V/0-20MA), 然后外接显示仪进行显示和记录。
2.“温度传感器信号显示并记录。”指的是什么温度?
现在的智能记录仪有万能信号输入的,并有多点的。是可两者同时采集的,即同时显示记录变频器速度信号和温度信号的。

网友D:
找块便宜的,有RS485接口的触摸屏就轻松搞定。

网友E:
楼主测变频器温度还是其它设备温度?

网友F:
搞个无纸记录仪就行了

楼主:
温度---是反应釜内热电偶的温度传感器
速度---是搅拌电机的变频器速度
我需要最简单的方法采集、显示、记录这两组数据,可以直接显示和查看的。。。。有没有这种记录仪。。。

网友C:
要查看历史数据,就只有选择记录仪,记录仪有双笔有纸、多点无纸记录仪。

楼主:
多点无纸记录仪最多可以采集几组数据,有没有好的品牌,推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