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如指令 MUL D0 D1 D2

此时结果等于 D3 D2,  假设 D0 D1乘积小于 32767  , 此时是不是可以直接写

ADD D2 K100 D4    假如 D0 D1 乘积是 5000,  D4 中会是 5100吗?

有没有可以将32位或64位程序转换成 16的方法?

网友A:
除了浮点,应该是可以这样转的.

网友B:
可以的,小于16位的数据就是存在D2里

网友C:
为安全着想作求余或除1运算比较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除1后结果占的寄存器更多了,  DIV D0 D1 D2   假如 D0 是16位, 那么结果存 D2 ,D3     如果是 DDIV D0 D2 D4   那么结

果存入 D4 D5 D6 D7 ,我是要将32或64位的转换成16 或 32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指令 MUL D0 D1 D2

此时结果等于 D3 D2,  假设 D0 D1乘积小于 32767  , 此时是不是可以直接写

ADD D2 K100 D4    假如 D0 D1 乘积是 5000,  D4 中会是 5100吗?

有没有可以将32位或64位程序转换成 16的方法?

如果是-5000呢?

因此需要判断数据的符号位,并将符号位填入16位数据的最高位。

网友E:
呵呵;目前还不支持64位;
至于32位,如果你能确认数值在16位的范畴内,那么就取低16位用;

网友F:
三菱的只要积算结果不大于16位,你直接用数据寄存器低16位就行,因为高16位是零

网友G:
mul本身就是16位指令,如果d2的积大于32767(绝对值)就得用DMUL.

网友H:
不用转直接用低16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