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 我刚开始做了个新项目,在OB1中写了几行程序,下载,测试,OK 。

          今天我又创建了个新项目,写了程序,连线,下载。。。出错了。

          我猜想是不是原来的程序影响了新程序下载?200的PLC是想怎么
          下就怎么下啊。

          而且,我下载程序时,点击下载,原来有:硬件和软件(仅更改)
                                          硬件配置
                                          软件(仅更改)

                             现在连线后只有:软件(仅更改)

          我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兄弟们给个思路。

楼主:
。。。。。。 比较器比较 ----- 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当然知道不一样啊,我就要下载新项目啊。

网友A:
选择 全部停止 下载就好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的?

         在哪里选择全部停止?

         师兄,说详细点,刚学请谅解啊。

         谢谢。

网友B:
楼主编程软件用的哪个?我有个项目也要用S7-1200,编程软件还没找到呢

网友C:
PLC_1那个地方,右键点击编译——>硬件(完全重建)——>软件(复位所有存储器),这样弄完再下载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_1那个地方,右键点击编译——>硬件(完全重建)——>软件(复位所有存储器),这样弄完再下载就没问题了

。。。。。。 先谢谢! ----- 照你说的方法,可以下载了。

          不过,我右键点击编译 , 没有硬件(完全重建)这个选项。
          只有软件(复位所有存储器)。

          不管,下载,顺利完成。

          不过,马上发现,上一个项目我组态了M0和M1系统存储器。
          而这一次下载的项目我没有组态系统存储器,所以我就用了
          M0开始的存储位当普通继电器使用,结果上一次项目的系统
          存储器却在工作,监视程序运行看出来了。

          我猜,肯定是你说的“硬件(完全重建)那个没有操作。可问
          题是:在线的状态下没有这个选项啊,离线就有。

          而离线操作选择“硬件(完全重建)操作后没用,试过了。

          我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好了,解决了。谢谢5楼

          就是需要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