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S7-200中断事件号19,PTO0脉冲串输出完成中断怎么使用?输出1200个脉冲后延时10s再发1200个脉冲,应该怎么实现?求大神指导,谢谢了,

网友A:
连接中断:ATCH 中断子程序编号,  事件编号
分离中断:DTCH 事件编号
使能中断: ENI
如将事件19 连接到  中断子程序 1
需要打开由事件19触发中断时  执行一次 ATCH INT1, 19
如果只需要执行一次中断则在中断子程序中分离中断  DTCH 19

网友B:
用map库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中断:ATCH 中断子程序编号,  事件编号
分离中断:DTCH 事件编号
使能中断: ENI
如将事件19 连接到  中断子程序 1
需要打开由事件19触发中断时  执行一次 ATCH INT1, 19
如果只需要执行一次中断则在中断子程序中分离中断  DTCH 19
谢谢,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