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6-04-01):
用了一个CP1H  PLC,串口1上通讯人机,USB编程线插上后,人机就通讯不上了,拔掉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有知道吗,谢谢

网友A:
这比较奇怪了,两个口没有关系的

网友B: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CP1H的PLC需要设置“IO表和单元设置” 我PLC后面拖了4个模块  谢谢

网友C:
是不是触摸屏用外加电源,而且触摸屏电源跟PLC电源不是同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