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请问各位电工师傅,设备现上有6台3KW电动机分线箱,能不能用20G*2.5平方多芯电缆线连接到主电柜
  还是用6根4G*2.5平方电缆线  请问那个方案更好,更规范?谢谢

网友A:
没明白20G和4G是什么意思?

3kW的电机,2.5方线可以了,搞6个分闸六台电机各走各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B:
当然是一一对应好啦

网友C:
应分开走线。

网友D:
第二种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20G和4G是什么意思?

3kW的电机,2.5方线可以了,搞6个分闸六台电机各走各的电缆就行了。
我也没明白,楼主科普一下吧

网友F:
分开 每一个都是单独控制!

网友G:
分开敷设

网友H:
分开放线

网友I:
用10平方的线怎么都多了,你是用1台变频拖动的吗?

网友J:
第二种好。如果选第一种如果电缆出现问题后会影响其他点击的运行。

网友K:
用6根4×2.5MM2电缆线铺设。

网友L:
用6根2.5的吧!这个比较稳妥些。

网友M:
如果是普通电机,用20G*2.5完全足矣!
如果是变频器驱动,因为每台变频器与电机之间需要等电位,也就是变频器地与电机地一致,你只能选用4G*2.5独立配线:从变频器工作原理说的

网友N:
最好是6根单独控制,2.5平方足够了.

网友L:
你们最好用电缆,这样更换或者添加大功率的比较方便!

网友O:
第二个方案

网友P:
还是一楼说的对,一台电机2.5的线,各接各的没影响。

网友Q:
20G
4G
什么意思?
独立控制就3*2.5就可以了!

网友R:
20G
4G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R:
4G就是电缆里面有接地线

网友S:
分开走用4C*2.5安全
用20C*2.5也行

网友T:
各走各的,坏了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