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下载

楼主(2016-04-01):
s7-200编程软件支持win7系统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直接问西门子的技术热线就行了。官方的回复最靠谱。热线400-810-4288

网友B:
引用 楼主:
s7-200编程软件支持win7系统吗

Step7 Microwin V4 SP9支持。

网友C:
楼主,=楼已给出答案。

网友D:
有支持WIN7的版本,再就是安装时建议安装到系统盘里面,否则可能会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Step7 Microwin V4 SP9支持

网友F:
SP8以上支持WIN7系统

网友G:
SP9的支持旗舰版,家庭版的貌似不太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