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求助!怎么调试?谢了

网友A:
楼主指的是不是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楼主:
是的,2个法兰,2根毛细管,不知怎么调试?有会的吗?

楼主:
上面只有S,Z两个键,怎么调零?4~20mA又怎么设置等等?该仪表范围为一100kPa~10Kpa

网友B:
用hart手操器调啊,也可以用S,Z两个键手动调,安装好后排空罐子按Z键调零,冲满罐子后按S键调满量程。

网友A:
Z和S键的作用楼上几位网友已介绍。如果没有安装,可以采用提升法进行调试;即改变两个法兰盘中心线相对高度(根据量程提升)的方法。调好后安装到现场再进行零点迁移就行了。

网友C:
两个法兰分高低压的上面有标记,不可以安装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