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公司新引进一套电声音频测试系统(SoundCheck),在线安装后采集的数据一直不稳定,把它移到车间办公室测试就很稳定,最后发现该流水线的动力变频器停止时测试就正常了,该流水线的变频器电源被电工接在插板的一路上,该流水线的电源就220V一相,没有多余的电源线了,(流水线有接地线,且接地检测良好),请问在不增加独立电源线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试过给仪器配UPS电源无果,增加隔离变压器也好一点点,就是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从8KHZ降到4KHZ稍微好一点,请各位大神给出出主意好吗。

楼主:
测试仪器有电脑一套,采集器一套,采集器的电源也是内置的开关电源。之前该类型的仪器在爱德利变频器的流水线上运行正常,两款变频器都是2.2KW,单相220V电源供电,载波频率都是8KHZ。如果把载波频率调到4KHZ电机的运行噪声会大很多。

网友A:
变频器干扰同一电柜内相关仪表,基本上是变频器谐波引起的。最好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装磁环,一般都能解决。上次我也遇到过四方变频器干扰温控器上数值的正常显示。

网友B:
进口的变频器输入端加有阻容吸收和电抗器,会好些。

网友C:
变频器做接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变频器及仪器都有接地,在电箱汇合到接地母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方法我节后去试一试,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有个配件叫做电源滤波器,常常使用在PLC控制器的电源输入端口上,用来滤除电源输入的干扰源。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与仪器的电源进线各串联一个2级滤波器,应该就没问题了,注意滤波器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F:
这是变频器输入和输出谐波导致干扰周边设备的一个典型现象。也叫作EMC电磁兼容不规范。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变频器的进线处加无线电干扰滤波器。何为无线电干扰滤波器呢?说白了就是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高频无源滤波器。将变频器对电网作用的9次以上谐波消减,以抑制对周边设备的干扰。

在哪能找到无线电干扰滤波器呢?一般凡是电抗器制造商,都会有相应产品提供,电抗器+滤波器,即可有效抑制变频器谐波对电网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