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2):
xy-516 伺服运动控制实训系统用什么编程软件 求实例

网友A:
是技校或者培训机构的实训系统对吧,整个系统的组成不外乎PLC控制器+伺服马达驱动器,根据所使用的PLC控制器的品牌型号选用编程软件即可。
比如西门子公司的PLC控制器就选用西门子公司的软件,三菱公司的PLC控制器就选用三菱公司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