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2):
我想用ModSim模拟从站,s7200smart做主站,请问除了PLC程序下载网线与plc连接外,ModSim运行时,安装ModSim的电脑与plc有物理连接没?比如RS485之间的连接。新手,不胜感激!急!

网友A:
s7200smart  我没用过,不知道

S7-200 的通讯口就是485的  3+ ,8-

电脑端搞一个USB转485  , 或是购买一个USB转232 ,再购买一个232转4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端直接弄一个232转485也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2转485后是不直接将T/R+(A+),T/R-(A-)接到对应的8,3脚,但是我收到的信息只有一半 如图所示,恳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232转485后是不直接将T/R+(A+),T/R-(A-)接到对应的8,3脚,但是我收到的信息只有一半 如图所示,恳请指点!

这信息是乱的,可能是通信格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针对现在的问题,可从哪些方面来解决?

网友B:
最好把主站设置和程序发上来.

楼主:
想测试一下。所以程序比较简单,还请多多指教,附加图是程序、状态图和modsim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您看一下我上面放的图!

网友A:
PLC程序的Addr,地址写的不对

网友B:
看报文是端口没有工作在modbus状态.或者485正负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