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啊,数值不一样

楼主(2016-04-02):
这什么情况?怎么D40的数值不一样?电机实际跑的是DRVI里面的数值,导致极限保护了

网友A:
一个是32位数据,一个是16位数据,,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B:
65504 的十六进制是 FFE0
在前面两个十六位的D40里,因为最高位是1,所以是负数
在后面的三十二位的D40里,因为最高位是0,所以是正数

网友C:
进制不一

网友D:
如1楼所说,前面的-32显示的是16位数据、后面的65504显示的是32位数据(D41D40);
如2楼所说,D41D40的最高位为0,故显示正数(不是-32)。
DDRVI应当是32位数指令,故运行的是D41D40内的值(可能,DMOV能将-32送D41D40)。

网友E:
不要把32位的数分成2个16位去理解;

网友F:
楼主还是对数据格式不熟悉呀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32应该是高低位都带-号

网友G:
你需要统一进制。。

网友H:
进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