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4KW上的V26是什么

楼主(2016-04-0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参数??参数??…楼下的解答

网友B:
楼主画个图应该就能分析出来啦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个芯片是3844

楼主:
好像跟这个图ZD204的作用一样不知道是多少伏的

网友A:
按照3楼的图片分析,V26正确选择为18V/0.5W的稳压二极管,V41为4148之类的开关二极管。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
稳压保护的二极管吧

网友D:
按5楼的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