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困惑

楼主(2016-04-02):
菜鸟初学PLC,定时器其实就是对脉冲进行计数,那么问题是是对上升沿还是对下降沿脉冲计数,还是两者都计数?

网友A:
命题不正确,对脉冲计数的是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都说了是对时钟脉冲进行计数啊,只是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如果是脉冲计数,那要用高速计数,高速计数可以选择上升沿也可以选择下降沿,也可以两个信号都用。

网友C:
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只是一个触发条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都说了是对时钟脉冲进行计数啊,只是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不是很清楚
PLC中用到的定时器就是单片机里常说的定时器中断,就像你说的是对内部时钟脉冲计数,是上升沿计还是下降沿计是由cpu内部结构决定的,我等改变不了。

网友D:
你不要它,只要知道时基就行,PLC基本上都有100ms,10ms,1ms时基的定时器

网友E:
如果是定时器的话,执行条件接通才会计时;至于机器内是如何工作的,通常的应用,可以不对其作了解。
如果是计数器,则参照3楼等的回复。

网友F:
定时器是内部比较中断还是脉冲计数,你弄清楚有什么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