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4-02):
本人是小白,想做一套用触摸屏控制的温度采集测量试验系统,连接热电偶或者铂电阻。特向大神们求助,我该如何实现,硬件如何搭配,软件该用什么语言去写,请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不打算用PLC?用什么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是小白,想做一套用触摸屏控制的温度采集测量试验系统,连接热电偶或者铂电阻。特向大神们求助,我该如何实现,硬件如何搭配,软件该用什么语言去写,请给予指点,谢谢

1、HMI+温控器:这样的方法可以使得即使不打开HMI,用户仍然能够操作温控系统。
2、HMI+温控模块:比起1,温控模块没有显示界面,用户会在脱离HMI操作的情况下感到不便,有点在于节省安装面积。
3、HMI+模拟量采集模块:比起上面的1,2,由于模拟量采集模块只是单一的采集数据,因此HMI中需要程序员编写控制程序。
4、HMI+PLC(单片机)等:这种方式和3类似,只不过与3相比,程序员可以选择在PLC(单片机)或者在HMI中编写控制程序。

网友C:
路数少的话,可以用那种一体机

网友D:
个人推荐c大侠的1或者4方案。

网友E:
建议你直接用触摸屏直接配接带485的支持modbus温度采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