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2):
最近遇到一台抱闸伺服,电源DC24正常,线圈电阻与正常抱闸的一样。就是无论如何都打不开抱闸,换新电机,用了两三天也是这样了。

网友A:
单独上电试了吗?

网友B:
看看机械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能否测到线圈工作时的电流电压;
判断是电气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D:
DC24V正常不等于电流就正常,有可能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E:
测量一下加电时线圈2端电压是否正常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上电试了吗?

正常的和损坏的都试过的,正常的是运行两三天后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机械上的问题有哪些因素?我也怀疑机械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机械的都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测到线圈工作时的电流电压;
判断是电气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机械都说没问题的,认定了这个是电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24V正常不等于电流就正常,有可能电源带载能力差。

电源也换了个,而且是容量大很多的,现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一下加电时线圈2端电压是否正常再说

线圈两端没法直接测量。线头两端测出来电阻和正常的差不多,而且电压也是很稳定的DC24V。

网友F:
串电流表试试,看是否有电流。

网友E:
就怕楼主那个是隐性断线:就是藕断丝连那种断线,时好时不好

网友G:
能不能单看制动电磁铁动不动作?

网友H:
抱闸单独控制,或压根就不抱闸,看看会怎样,排除一下。

网友I:
通电都有响的

网友J:
具体是什么牌子的伺服?

网友K:
会不会电源DC24的电源正负接反了,有时最复杂的问题最后是最简单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H:
新的都是可以正常动作,坏的都是无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电源DC24的电源正负接反了,有时最复杂的问题最后是最简单的原因。

抱闸线圈是无极性的,很多台设备就这一台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L:
好好检查一下抱闸的插头线路吧,

网友M:
电机和抱闸一起换的吗,如果是,把24v电源线整体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机和抱闸一起换的吗,如果是,把24v电源线整体换了

电气上能换的都换了,不知道下次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烧掉了

测量线圈电阻值还是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