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请问师傅们,刚学习fx2n触点比较指令,编程时,写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师傅们,刚学习fx2n触点比较指令,编程时,写不上,怎么回事?

确认你软件中选择的机型为FX2N或以上,早期机种不支持触点比较,只能使用CMP指令。

网友B:
2n可以的,你指令选择错了还是写的不对

网友C:
and<= k1 d0

网友D:
如3楼直接写指令试试,并注意1楼提到的情况。

楼主:
谢谢师傅们,明白了,我确实在,plc选型默认了fx0s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们,明白了,我确实在,plc选型默认了fx0s
这个,多多玩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