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16-04-03):
按装时显示內部函数错误,是怎么内事,还有G X2怎么和P L C连接,谢谢大家

网友A:
软件比较简单的,电缆驱动安装好,com口选好,或者usb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C O m口在那里选,8,86的我用过

网友B:
works2
左下角,点击“连接目标”可以进入连接设置画面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C:
3楼说的方法试试。

楼主:
我试了,己经联上,但是没有8,86好用,各位大神,装它出现内部函数错误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