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手动操作正常,模拟输入不正常。期待高人指点
按照说明书设置了电机参数了,p756到p761都设置了,但是还是完成不了,我的模拟信号接的是3,4号端子,
r52,r53显示的是乱码,r754一直在跳动,看不清。3,4号线换了频率就变为零了
我试着把变频器的2号零端与9号零端相连,转速直接跳到额定50hz。

网友A:
2、4短接后试下;

网友B:
确认线没有接错,可以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C:
如果r0754.0一直在跳,那说明模拟量输入不稳定呀。1楼的提示很重要,是否做了?或者把信号设置为差分输入。只要r0754.0是稳定的,问题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