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如图所示,编写了一段指令  想输出负的脉冲,通过PLC 控制伺服电机反转,但是 执行的时候  伺服电机没有反应,是这段程序写的有问题吗?  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可变速脉冲指令,方向信号的输出是由指令后面第一个频率参数的正负决定的
电机没反应是指什么,电机完全不动?

网友B:
要看你电机的设置,是相位还是方向控制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有脉冲   但是电机是不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方向吧    直接输入K-30000 就没有问题   一旦用寄存器D10与负1做乘法,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C:
有一种可能是你的D已经被占用

网友D:
正转时有反应吗?
如有,驱动器上设的是脉冲+方向还是正负脉冲先看下;

网友E:
1、乘法以后,D10变成32位寄存器,脉冲指令也应该用32位的指令
2、PLSV指令,在执行过程中,频率变化是立刻生效的,M1一直闭合,那么D10就一会变正,一会变负,脉冲指令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网友F:
需要方向信号才能反转

网友G:
看看伺服设定是不是AB相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乘法以后,D10变成32位寄存器,脉冲指令也应该用32位的指令
2、PLSV指令,在执行过程中,频率变化是立刻生效的,M1一直闭合,那么D10就一会变正,一会变负,脉冲指令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怎么会一会正,一会为负?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乘法以后,D10变成32位寄存器,脉冲指令也应该用32位的指令
2、PLSV指令,在执行过程中,频率变化是立刻生效的,M1一直闭合,那么D10就一会变正,一会变负,脉冲指令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怎么会一会正,一会为负?

M1一直是吸合状态吧,

第一次扫描到本行  200 * -1 =-200  D10为负200了
第二次扫描到本行  -200 * -1 =200  D10为正200了
第三次扫描到本行  200 * -1 =-200  D10为负200了
第四次扫描到本行  -200 * -1 =200  D10为正200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调试的时候发现了,正解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发现了,正解啊!
正常,我们编程都经常出现这种明显的错误,所以,调试观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