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请教明白人,问题一:三相电表与单相电表同跑一度电,所做的功是否相同?如都是工业用电,供电收电费有三相、单相之分吗?
问题二:每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满负荷工作一小时耗电几度?我百度了一下,有的说一度,有的说乘以三。
以下个人观点:我认为三相负载每千瓦乘以一点五,因为三相各相电流都是二安,单相不是一千瓦时是一度电(单相每千瓦约四个电流)?
大家都谈谈,有公式更好,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

网友A:
一度电等于一个千瓦时。W=Pt。W1=W2=1千瓦时,所做的功当然相同。

网友B:
三相电表与单相电表同跑一度电(有功电能表),负载消耗的有功电量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明白人,问题一:三相电表与单相电表同跑一度电,所做的功是否相同?如都是工业用电,供电收电费有三相、单相之分吗?
问题二:每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满负荷工作一小时耗电几度?我百度了一下,有的说一度,有的说乘以三。
以下个人观点:我认为三相负载每千瓦乘以一点五,因为三相各相电流都是二安,单相不是一千瓦时是一度电(单相每千瓦约四个电流)?
大家都谈谈,有公式更好,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
三相有功电能表跑一度电实际上就是三相有功的总和,若三相负载平衡,每相就是0.3333度电,与单相一度电做功当然相同!
收取费用没有低压高压单相三相之分!
问题二:三相异步电动机标明的功率是指轴功率,忽略损耗的话,就是三相输入总功率,并不是指每相功率,电动机每小时的有功不仅与KW有关,还得看功率因素与效率!
百度上说的一度,是估算,乘3?没有这么算法的!

网友D:
我赞同三楼的说法!

网友E:
楼主想得太混乱了,一度电就是一度电,和三相单相无关。
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用单相电度表计量三相电中的一相,那是要乘3的,有的地方这样来估算电量。

网友F:
1KWH做功肯定一样,哪怕就是6V也是如此!!
至于电流,那个属于估算值

网友G:
三楼正解,楼主真的好混乱

网友H:
任何电器在额定电压、额定负载的情况下一千瓦的功率一小时耗电量为一度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很全面,我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明白人,问题一:三相电表与单相电表同跑一度电,所做的功是否相同?如都是工业用电,供电收电费有三相、单相之分吗?
问题二:每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满负荷工作一小时耗电几度?我百度了一下,有的说一度,有的说乘以三。
以下个人观点:我认为三相负载每千瓦乘以一点五,因为三相各相电流都是二安,单相不是一千瓦时是一度电(单相每千瓦约四个电流)?
大家都谈谈,有公式更好,这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
三相有功电能表跑一度电实际上就是三相有功的总和,若三相负载平衡,每相就是0.3333度电,与单相一度电做功当然相同!
收取费用没有低压高压单相三相之分!
问题二:三相异步电动机标明的功率是指轴功率,忽略损耗的话,就是三相输入总功率,并不是指每相功率,电动机每小时的有功不仅与KW有关,还得看功率因素与效率!
百度上说的一度,是估算,乘3?没有这么算法的!
给个赞

网友J:
呵呵,单相电源容量有限制,不能单独驱动很大功率的负载。比如50KW。而三相电源则无此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呵呵,单相电源容量有限制,不能单独驱动很大功率的负载。比如50KW。而三相电源则无此问题。
错了!
我用过425KW的单相电弧炉

网友K:
回复 网友F:
你用的电弧炉应该是用的专用变压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电弧炉应该是用的专用变压器吧?
准确:的确是Z型接线变压器,问题是次级的确是单相电输出

网友L:
设:用电设备功率因素=1
则:P单相=I*U相电压*1
P三相=√3*I*U线电压*1
因为U线电压=√3U相电压
所以P三相=√3*I*U线电压*1=√3*I*√3U相*1=3*I*U相

所以说计量用三只单相电度表与用一只三相电度表是一样的

网友M:
单相一个KW也是一度电 三相也是  干嘛要那么费劲

网友N:
家里拉三相电,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O:
这个记得好像单相超过10个KW就要申请三相用电了吧。

网友P:
这跟单相三相没关系,注意看怎么算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