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以太网通讯,提示【无法通过在线接口访问模块】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03):
(无正文)

网友A:
PC/PG接口设置有问题,就会访问出错,你的cpu上有网口还是通过cp网口访问的?

网友B:
313C上貌似没有以太网口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是pG/PC的事,换了一路以太网设置就好了。通过CP 通讯的

网友C(2017-12-10):
这个是接口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