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粗心惹得祸啊

楼主(2016-04-03):
一个简单的星三角启动柜,原来的控制乱了,自己新配的控制回路,主回路没动,接好后自信心满满的送电试车,砰,短路了,可不我吓坏了,就开始查我的接线,怎么都是正确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送控制试车也正常啊,怎么主回路会短路呢,大家说说什么原因

网友A:
控制回路是按原电路恢复的吗,短路出现在什么环节。

网友B:
发个现场图看看,能看到线路的那种再好,大家就知到原因了

网友C:
还是线路有错误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回路是按原电路恢复的吗,短路出现在什么环节。
控制回路是我自己的,主回路没动

网友D:
三角与星的控制交叉了吧。

网友E:
星接触器与三角接触器没有互锁!导致星接触器还没完全释放三角的就开始启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星接触器与三角接触器没有互锁!导致星接触器还没完全释放三角的就开始启动了!

这个可能性有点大

网友G:
不会是星角同时吸合了吧?没互锁?而且首次调试时应断开主回路电源

网友H:
二次回路有问题,你去检查看看。

网友I:
你首先说那几个短路了先

网友J:
问题还是在控制回路上,再好好查查,尤其是互锁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首先说那几个短路了先
星接的接触器粘了

楼主:
引用 高雅的雅 在 2016/4/3 16:09:14 发言【内容省略】是电源接触器和星接的接触器直接短路了,由于我没注意他原来的主回路下口的接线,我只看有热继电器的就认为是电源,其实是他的角接接触器,结果就短路了

楼主:
我的控制回路是正确是角接和电源先吸合,然后经过延时退出角接星接投入,由于他的下口线接线原因造成电源和星接吸合时,直接短路了,后来将电源和角接的下口线互换就好了,真是粗心大意害死人啊,还以为我的控制有问题,白查了很久

网友K:
楼主你想错了吧!星三角启动是星启动后切换成角启动,怎么看你的表述恰恰相反!

网友L:
可能是你把三角形接触器和星型接触器搞反了。

网友M:
接线要仔细啊,电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想错了吧!星三角启动是星启动后切换成角启动,怎么看你的表述恰恰相反!
不是我想错了是我的控制回路和主回路不符,就是电源和角接的接触器反了,我认为有热继电器的应该是电源,可是原来的是角接,所以控制吸合正常主回路短路

网友N:
光试控制回路看看

网友O:
电机相序对吗?

网友P:
还是楼主的错误啊

网友Q:
肯定接错了,这先上电试控制回路,正常后确认无误才能上电试机

网友R:
既然都单送控制试了,怎么不测一下是不是短路呢?我的习惯是星三角之类的控制试车时,最基本是量一下相间。

网友S:
单送控制回路,看看接触器动作顺序

网友T:
星三角转换时间太短了,也能短路

网友U:
确定好 3个接触器的吸合顺序。电机首尾头 也要接线正确。否则 ,你懂的。

网友V:
楼主把图自己给绘制出来,就好查问题了

网友W:
听你叙述的,好像星,角接触器都吸合了。

网友I:
楼主直接把三相电源短路了:威武

网友A:
看13楼是没有注意原有接线。

网友X:
干这行时刻都要注意,一不小心就容易放烟花。

网友Y:
这整的跟猜谜一样,LZ把你原理图发上来,大神们分分钟给你找出问题,给出改进方案

网友Z: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想错了吧!星三角启动是星启动后切换成角启动,怎么看你的表述恰恰相反!
不是我想错了是我的控制回路和主回路不符,就是电源和角接的接触器反了,我认为有热继电器的应该是电源,可是原来的是角接,所以控制吸合正常主回路短路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么!!!

网友AA:
有安装空气开关吧,装了短路也不怕。

网友AB:
是不是接错了哦!

网友AC:
你接完线本来就该用表量量先测试下   粗心大意

网友AD:
先无负载试控制柜,各相指标正常后再投入运行。

网友AE:
你接正确怎么会炸了?事实存在你还狡辩,你上图给你分析下

网友AF:
想了想楼主的描述,是不是有可能楼主原来的接法是这样的,图是借用论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想了想楼主的描述,是不是有可能楼主原来的接法是这样的,图是借用论坛的
对啊,原来的电路就和你的电路图一样,把热继电器接在角接上了,以前习惯都是接在电源的,所以造成短路

网友AG:
前提楼主说接线正确,主回路没动,这种现象如果是符合国标的配线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前提楼主说接线正确,主回路没动,这种现象如果是符合国标的配线就无语了。
我说是我的控制回路按我的图纸是正确的试控制时和我的要求是一致的。

楼主:
这是我的图

网友AG:
回复 楼主:
控制回路没看到。

网友AH:
二次回路整错了吧

网友AI:
控制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E:
猜一下楼主设计图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你错把KM3当KM1了!

网友AJ:
延时时间太短

网友AK:
好好查下回路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