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如下图,这个数据有时是4位,有时是2位,有时又是6位,这个长度是在哪里定的? 是在8120里面吗,还是不定?

还有,总和校验码怎么算呀?如果总和校验码错了,是不是也传输不过去?
这一段看了两三个晚上了,也在用FX1S(加上了485BD)和变频器就模拟,可就是无法通信成功,是不是通信很难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图,这个数据有时是4位,有时是2位,有时又是6位,这个长度是在哪里定的? 是在8120里面吗,还是不定?

还有,总和校验码怎么算呀?如果总和校验码错了,是不是也传输不过去?
这一段看了两三个晚上了,也在用FX1S(加上了485BD)和变频器就模拟,可就是无法通信成功,是不是通信很难学?
用MODBUS RTU协议吧,比较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图,这个数据有时是4位,有时是2位,有时又是6位,这个长度是在哪里定的? 是在8120里面吗,还是不定?

还有,总和校验码怎么算呀?如果总和校验码错了,是不是也传输不过去?
这一段看了两三个晚上了,也在用FX1S(加上了485BD)和变频器就模拟,可就是无法通信成功,是不是通信很难学?
用MODBUS RTU协议吧,比较通用!!!
准备下一步把modbus学一下,但这个无协议也想弄懂打好基础,所以想弄懂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下图,这个数据有时是4位,有时是2位,有时又是6位,这个长度是在哪里定的? 是在8120里面吗,还是不定?

还有,总和校验码怎么算呀?如果总和校验码错了,是不是也传输不过去?
这一段看了两三个晚上了,也在用FX1S(加上了485BD)和变频器就模拟,可就是无法通信成功,是不是通信很难学?

BCC和校验就是将所有数据的16进制进行累加,得到的结果取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下图,这个数据有时是4位,有时是2位,有时又是6位,这个长度是在哪里定的? 是在8120里面吗,还是不定?

还有,总和校验码怎么算呀?如果总和校验码错了,是不是也传输不过去?
这一段看了两三个晚上了,也在用FX1S(加上了485BD)和变频器就模拟,可就是无法通信成功,是不是通信很难学?

BCC和校验就是将所有数据的16进制进行累加,得到的结果取2位。

数据位长怎么理解?

网友C:
具体功能不一样,数据长度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图,这个数据有时是4位,有时是2位,有时又是6位,这个长度是在哪里定的? 是在8120里面吗,还是不定?

还有,总和校验码怎么算呀?如果总和校验码错了,是不是也传输不过去?
这一段看了两三个晚上了,也在用FX1S(加上了485BD)和变频器就模拟,可就是无法通信成功,是不是通信很难学?
用MODBUS RTU协议吧,比较通用!!!
准备下一步把modbus学一下,但这个无协议也想弄懂打好基础,所以想弄懂这个问题
这个是三菱计算机链接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