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前面的今日话题都说了电焊机二次侧有触电危险,我想求教各位,bk50隔离变压器有触电危险吗?还有12v交流灯具变压器,还有led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端子?我觉得它们和电焊机一样也是有危险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一一说明

网友A:
其中有一点,须有预防一次侧与二次侧的漏电措施,如隔离变压器有其工艺上的要求;另外,与环境等有关。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二次电压单相触电是没有危险的,但这只是理论上,谁也不能保证变压器二次对地绝缘就是好的!12V安全电压也是相对来说的,当人体电阻按最低标准800算,通过人体电流也有15毫安,这个电流足以间接引发生理上原有的隐疾,从而导致死亡!

网友C:
是呀,弱电(36V以下的交直流电压)一般不会电人。但不排除强电的漏电和感应电压,会电人的。

网友D:
只要有电就有危险,即使是弱电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也会电死人的。安全第一不是一句口号。

网友E:
理论上隔离变压器不会电人,但是安全第一,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F:
一般12V是安全电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以防一次侧高压串入二次侧。

网友G:
真正本安隔离变压器中间有屏蔽层且严格要求接地,O(∩_∩)O哈哈~

网友H:
电这东西只要把原理搞清楚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I:
安全用电,平安人生

网友J:
回复 网友I:
隔离变压器二次电压单相触电是没有危险的,但这只是理论上,谁也不能保证变压器二次对地绝缘就是好的!12V安全电压也是相对来说的,当人体电阻按最低标准800算,通过人体电流也有15毫安,这个电流足以间接引发生理上原有的隐疾,从而导致死亡

网友K:
小心点为好,同样的电压,不同人去触摸感觉还不一样呢

网友L:
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小心点。

网友M:
安全电压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有环境要求的,比如30V的安全电压如果在浴室这种潮湿环境下就有可能产生致命的伤害。

网友N:
用电一定要保证安全,安全第一,时刻提醒。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