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件,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4-03):
图示是一个齿轮传动机构的 轴系段固定的这种原件, 我的意思换成编码器 但是客户不同意。。。
说这个比较稳定。。。,重来没用过这玩意的路过 那位大神解释到底怎么回事
另外这个设备是模切机 冲击比较大。

网友A:
就是接近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毛用3个啊 搞不懂

网友A:
增加可靠性只有三个同时检测到才有效。

网友B:
有不少设备上用这样的接近开关测量。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也会有损坏,高度可靠性设备需要多加装一套保险

网友D:
就是普通的接近开关,如果是测量长度的话误差可能大一些

网友E:
接近开关,价格比较低廉。

网友F:
三选二吧,满足客户要求

网友G:
就是普通接近开关。

网友H:
这个接近开关在模切机中什么作用

网友I:
接近开关吧

网友J:
检测用的接近开关。

网友K:
感觉这就是普通测速的,所以个人也觉得是比编码器稳定些

网友L:
转速不高的话,接近开关就挺好用

网友M:
这个要看程序或原理图,一般用一个,用三个不是三个串接提高可靠性或是三个各有不同的功能,简单的就是更好维修不换也是对的

网友N:
三个普通光电开关,曾在钢筋折弯机见过类似的装置,不过用的是行程开关,每个貌似都有不同的作用

网友O:
实话说,如果是低速,这三个近接开关还真比普通编码器稳定。

网友P:
经济型就用开关就行了

网友Q:
用电子凸轮啊

网友R:
现在的设备很多都是这样的接近开关了。

网友S:
可以用绝对值编码器,简单的电子凸轮控制

网友T:
最原始的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