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看到一个学校有个这样的实验,就是锯齿波同步移相触发实验,想问一下同步什么?触发什么?

网友A:
晶闸管电路的基础知识,触发。触发晶闸管要和晶闸管所处的电源相位一致,这就叫同步。比如,电源A相的晶闸管,触发脉冲就要与A相同相位,这就是同步触发。再说触发电路的三角波,他必须是同相位内的三角波,这样,输入一个可变的直流信号,与三角波比较,即可实现理论上0-180度的交流电压移相脉冲,使可控硅(晶闸管)在同相位的电源上实现从0至最大的触发角移相调节。就像水龙头的截门,从0开到最大一样。可控硅(晶闸管)的同步移相触发也是把电流从0开到满。

这方面的知识,看一下相关的电工手册即有介绍。教科书里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电路的基础知识,触发。触发晶闸管要和晶闸管所处的电源相位一致,这就叫同步。比如,电源A相的晶闸管,触发脉冲就要与A相同相位,这就是同步触发。再说触发电路的三角波,他必须是同相位内的三角波,这样,输入一个可变的直流信号,与三角波比较,即可实现理论上0-180度的交流电压移相脉冲,使可控硅(晶闸管)在同相位的电源上实现从0至最大的触发角移相调节。就像水龙头的截门,从0开到最大一样。可控硅(晶闸管)的同步移相触发也是把电流从0开到满。

这方面的知识,看一下相关的电工手册即有介绍。教科书里也有。
哦,原来是触发可控硅的呀。有关这部份的内容刚好没看过,我去找资料了解一下。谢板主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度娘也行。就输入“可控硅触发集成电路KJ006”,然后找它的管脚说明和芯片介绍。同步、三角波、移相、触发脉冲包括它们的对应关系波形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度娘也行。就输入“可控硅触发集成电路KJ006”,然后找它的管脚说明和芯片介绍。同步、三角波、移相、触发脉冲包括它们的对应关系波形全有了。

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据齿波?其他波形不行吗?

网友A:
锯齿波的线性度是有保证的,而且这是传统的移相方案。从分立元件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你如果对比同步信号锯齿波信号,移相脉冲信号的对应关系,就会明白了。搜一下触发芯片KJ006的说明资料,有各管脚说明,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