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求助

楼主(2016-04-03):
各位大神,我现在有两个欧姆龙CJ2W的PLC,二者之间想进行以太网通信,我该怎么做?只需要在两个通信模块之间连一根网线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进行其它配置以及程序编写?请指教

网友A:
记着OMRON是不是有那个叫FINS之类的通讯方式,可以查查手册。

网友B(2016-08-08):
你可以加个以太网通讯口适配器

网友C:
需要些程序才能够通讯的,我以前玩过